芯片CA1302H02资料

楼主(2013-11-09):
谁有三菱芯片CA1302H02,三菱变频器CPU芯资料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即使有芯片资料又如何,难不成楼主还想重写代码?站在维修的角度,凡是碰到可编程的IC基本没戏,只有放弃,当然还可以找相同的板子去拆,不会有那么好的运气是IC没电源、没时钟的!如果是在设计一款电路,完全可以用自己熟悉的芯片,只要能达到目的就成!

网友B:
知道了也没用

网友C:
三菱变频的很多元件是以ca开头的,那是三菱自己的代码,无从查找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