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9):
变频器的选择和容量计算

网友A:
出题目也要有条件的,什么条件都没,计算什么呢?

网友B:
选择变频器如果电机有余量变频器就和电机匹配就行了,如果电机刚好,没有余量,那么变频器就比电机大一个规格就好。

网友C:
电机匹配就行了,最好放大一个规格

网友D:
看你的电机多大

网友E(2013-12-10):
根据工厂计算负荷,计算出需要的容量,再考虑功率因数补偿后实际需要的容量,乘以1.1倍数

网友F:
一般是根据电机的容量和负载的大小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