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9):
情况说明:4KW变频器控制2台0.75KW的电机,电机参数都一样。
问题:第一种控制方式:可以分别控制2个电机,可以先启动1号,过5分钟启动2号,2个电机同时运行。
     第二种方式:2台电机同时启动。
   控制是否可行?对变频器有没有影响?相对于哪个控制方法比较好。我最担心第一种控制方法,启动1号电机后,然后再启动2号,对变频器到底有没有影响?

备注:对电机只起到降低转速作用!开到25HZ左右。

网友A:
我认为第一种方案有风险,第二种方案是多机传动普遍采用的办法。电机的并联驱动,应该是一起上电,同时驱动。一个先启动,另一个后启动,后启动电机闭合接触器的冲击电流对变频器有不利影响。

网友B:
变频器只起启动作用吗?

网友C:
可以加旁路接触器,第一台到达指定频率时,全速第二台,将第一台频率降下来

网友D:
感觉这两种方案都可以,第一种方案,要保证变频器停止输出,电机彻底停止时才切换到另一台电机。第二种方案,这两台电机功率加起来才1.5KW,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E:
应该是要合接触器才到启动变频器,关机时,先关变频器,再断开接触器,你第一种方案,变频器都启动了,再合第2台的接触器,有风险的,可能会烧变频器,或者跳故障

网友F:
第一种方案有风险,启动第二台的启动电流对变频器不好。第二种可以,用的还比较多。

网友A:
大家注意,楼主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先启动,然后另一个启动,两台电机同时运行。而不是,两套电机不同时工作。

网友G:
我们经常使用第二种方案。两台5.5的电机,一台11KW的变频。

网友H:
如要二台电机最后都是变频驱动的,第一种方案基本上要被否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只起启动作用吗?
主要就起降低转速作用,开到25HZ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两种方案都可以,第一种方案,要保证变频器停止输出,电机彻底停止时才切换到另一台电机。第二种方案,这两台电机功率加起来才1.5KW,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第一种方案,第一台电机开着就不关了,然后开第二台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注意,楼主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先启动,然后另一个启动,两台电机同时运行。而不是,两套电机不同时工作。
对,就这个意思,不仔细看容易误导。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要二台电机最后都是变频驱动的,第一种方案基本上要被否定;
如果两台电机都是相同的频率呢?

网友I:
不同时启动就用两台变频器好了。

网友J:
第一种方案到底能不能达到你的工艺要求,可能只有试验得知啦。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要合接触器才到启动变频器,关机时,先关变频器,再断开接触器,你第一种方案,变频器都启动了,再合第2台的接触器,有风险的,可能会烧变频器,或者跳故障
如果只接投入第二个电机接触器不可以。

网友L:
回复 网友H:
两种方案都行,我用过

网友M:
第一种控制方式第二电机启动时相当于在25hz启动,对变频器及第一台电机都有影响。第二控制方式可以将电机接触器及热继取消,变频器上口的电机断路器也可以取消,一个普通的断路器即可。

网友N:
频率低可以用

网友O:
第二台电机的启动有可能对变频器有影响。

网友P:
都可以用,担是变频器的参数要修改的,设置开环控制,电机功率设置就要变了,电机要加装热继对电机保护了。

网友Q:
25Hz的运转频率可以吗

网友R:
第一种方案显然是不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家注意,楼主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先启动,然后另一个启动,两台电机同时运行。而不是,两套电机不同时工作。
但好象两台同时运行,鉴于变频器的足够大的功率也应该没有问题,不知个人的看法对不对。

网友D:
应在变频器输出端加上各自的热元件。

网友K:
说第一种方案可以的请给出一个具体工作步奏。
24楼说的变频器开环+加热继,对于变频器是不是太危险了?
我遇到过一个案列,变频器有输出,频率7hz,再接入电机瞬间,变频器报警停掉了,后改其控制顺序就好了。
楼主这种,预先接入一个电机,在变频器不停情况下,再投入一个,变频器如何不报停,还要保证设备安全,如何设置?

网友S:
不建议一拖二,但是非要做也可以,第二种方案本人有试过,基本可行,但建议两台电机都加电流保护器,一拖二肯定会造成电流不平衡,但小偏差不影响运行;第一种方案个人觉得不可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但好象两台同时运行,鉴于变频器的足够大的功率也应该没有问题,不知个人的看法对不对。
电机与变频器之间在工作时,是不允许带电操作有触点开关的。具体是不是会坏,就全凭运气了。因为,有触点的操作切断或接通电流,对变频器会产生很强冲击。变频器坏还是不坏,就看冲击的后果了。

由此,我认为第一种方法如果使用,也是在碰运气。有赌博的倾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但好象两台同时运行,鉴于变频器的足够大的功率也应该没有问题,不知个人的看法对不对。
电机与变频器之间在工作时,是不允许带电操作有触点开关的。具体是不是会坏,就全凭运气了。因为,有触点的操作切断或接通电流,对变频器会产生很强冲击。变频器坏还是不坏,就看冲击的后果了。

由此,我认为第一种方法如果使用,也是在碰运气。有赌博的倾向。
谢谢,虽然第一种方案可行 ,但是想想对变频器不好,后来改成第二种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说第一种方案可以的请给出一个具体工作步奏。
24楼说的变频器开环+加热继,对于变频器是不是太危险了?
我遇到过一个案列,变频器有输出,频率7hz,再接入电机瞬间,变频器报警停掉了,后改其控制顺序就好了。
楼主这种,预先接入一个电机,在变频器不停情况下,再投入一个,变频器如何不报停,还要保证设备安全,如何设置?
第一种方案,变频器没有报停啊,还是照样启动的,不过照样启动应该对变频器不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嗯,在线的变频器输出开关动作,确实危险,离线操作就可以。所以用第二种方案是安全的。可靠性高。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说第一种方案可以的请给出一个具体工作步奏。
24楼说的变频器开环+加热继,对于变频器是不是太危险了?
我遇到过一个案列,变频器有输出,频率7hz,再接入电机瞬间,变频器报警停掉了,后改其控制顺序就好了。
楼主这种,预先接入一个电机,在变频器不停情况下,再投入一个,变频器如何不报停,还要保证设备安全,如何设置?
第一种方案,变频器没有报停啊,还是照样启动的,不过照样启动应该对变频器不好。
所以要请教如何设置的啦
如果是取消保护,也只是听听,不会用的。

网友T:
任何时候开启电机注意先把变频器启动信号断开 接触器闭合后再启动变频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