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9):
三菱人机后面A9GT-QBUS2SU模块有点问题,从别台相同的机上换一个过来就OK.想问下高手们买个新的会来换上就可以用了吗?还需不需要设定哪里?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A:
这个是个通讯接口,是在屏后面扩展一个总线通讯接口,用来和三菱的有总线接口的PLC连接,比如Q系列PLC。
这个总线接口不需要什么设置。

网友B:
不需要的,插了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