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0):
大家好,我手头上有台东元7200ma 系列3.7KW 变频器 偶尔出现开关电源不起振的故障,拆开机器发现整块驱动板有点潮湿,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引起的?请论坛里各位高手指点,小弟才疏学浅,谢谢!

网友A:
先用酒精刷干净,晾干,再试试

网友B:
1,看看开关管有没有击穿.
2,开关IC的58脚之间有没有电压.
3,量一下高压二极管有没有击穿.
4,看看电路中有没有存在短路问题.
5,特别注意启动电路的电阻有没有损坏的。

网友C:
某个稳压二极管性能不良,量起来是好的,用会儿就出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D:
先把电路板洗干净再说,

网友E:
有时候搞一下清洁,故障又好了

网友F:
查电源吧   是电源不好  个人建议把板子上的小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E:
电容问题

网友G:
7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