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0):
我想用数据寄存器D的数值变化来控制T的变化,请教各位老师能实现么?如何实现?

网友A:
是用D值来改变T的时间莫?LD X0  OUT T10 D10

网友B:
就像这样。

楼主:
2楼老师的图看不清能来张大的么?我就是想通过外部改变D的变化,从而将T的时间变化

网友C:
外部更改定时器的设定值,用个触摸屏就可以实现,触摸屏中用数值输入,控制D

网友D:
呵呵;你想改定时器的设定值还是当前值??

网友E:
1、2楼已经很清楚了,毫无压力

楼主:
想改设定值

网友F:
改设定值,应当通过1、2楼等的方法就可以。

网友G:
改设定值,应当通过1、2楼等的方法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