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0):
比如说devicenet网络,设备一侧的接头是M12的,我必须配专门的devicenet的M12接头吗?还是任何M12的接头都可以?普通的接头和现场总线专用的接头有什么区别?有的供应商的各种网络接头分的很细。真的有讲究吗?是材质有什么不同?用IO信号用的接头代替某网络接头可不可以?

网友A(2013-12-12):
规格一样应该就没有问题。不过要保证屏蔽性能。

网友B:
嘿嘿。。。
现场总线,偶现场直接就是电缆铜线拧在一起然后做好绝缘防水就OK了,
除了更换新表重新接线,拆线比较麻烦,使用中从来没有出现过麻烦。

网友C:
别的样的也能用,就是稳定性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