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是个什么东东,15KW直流控制器里面的东西。

楼主(2013-11-10):
在哪里能买到???是采样电压用的东西。

网友A:
没见过能否说一下功能。

网友B:
那是个直流电压互感器 那有买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C:
上面都写了

网友C:
上面写转换器 说明书上写25:10V 如果这样的话就好配了 不是的话只有老外网上看到那个了
http://www.ebay.com/itm/SSD-DC-VOLTAGE-TRANSFORMER-AH044104U001-ConTec-/230931671323?pt=BI_Control_Systems_PLCs&hash=item35c499a91b

网友D:
直流变压器

网友E:
里面是什么结构

网友F:
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G:
电压隔离变换器 进多少出多少 有的可以微调

网友H:
电压变送器吧??

网友I:
直流电源模块,一般是直流电压降压用

网友J:
固态继电器

网友K:
楼上为什么说是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