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PCS-VPS/WIN-E

楼主(2013-11-10):
有哪位大虾用这个软件FX-PCS-VPS/WIN-E
有没有汉化版的呀
FX2N-20GM与计算机连接是用什么编程电缆?

网友A:
这个软件的汉化就是将菜单那些字汉化,其它的帮助等还是英文的,大多数的还是英文的字
编程软件和FX系列PLC的一样 SC-09或是USB-SC09-FX等这些电缆。

网友B:
这是最简单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