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上的型号意义

楼主(2013-11-10):
请教师傅 电位器上的型号意义,尤其是B

网友A:
合成膜电位器 B 电阻直线变化

网友B:
A型为指数式,B型为直线式,C型为对数式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回复
我知道的是 X--直线式 D--对数式 Z--指数式

网友C:
百度一清二楚。。。

网友D:
学习了,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E:
学习了下。还真不知道。

网友F:
B是新标准?

网友G:
WH符合国产电位器的型号系列,应该是国产的,WH--合成膜电位器 5--0.5w B--线性 1M--阻值1兆。国内外参数略有差别,国内参数:B线性,A对数,C指数。国外参数:A线性,B对数,C指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WH符合国产电位器的型号系列,应该是国产的,WH--合成膜电位器 5--0.5w B--线性 1M--阻值1兆。国内外参数略有差别,国内参数:B线性,A对数,C指数。国外参数:A线性,B对数,C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