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0):
今天验收高效节水工程,我看15KW水泵控制是电表,100A空气开关没有其他保护装置,能起到作用吗?

网友A:
潜水泵属于移动设备,且使用环境恶劣,所以必须加接地(或接零)保护和漏电保护,国内发生过潜水泵漏电伤人的事故。

网友B:
这个要有的

网友C:
100A,这余量好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潜水泵属于移动设备,且使用环境恶劣,所以必须加接地(或接零)保护和漏电保护,国内发生过潜水泵漏电伤人的事故。
发生过很多!!有水的地方触电 基本就是个死!

网友E:
就是啊  100A的也太大了吧

网友F:
必须 安装保护装置,漏电开关。

网友G:
不加死人算谁的?

网友H:
必须加漏电保护器

网友I:
农村农田浇地都是3项线

网友J:
潜水泵要加的

网友K:
必须安装保护装置

网友L:
那个装置都是骗人的,基本没有保护。

网友M:
如果这个高效节能的潜水泵是变频器控制的,加漏电保护就是形同虚设了,加了也白加。因为变频器系统电源进线上口不允许加低漏报,而加高漏保,电人没商量。

由此,变频器控制的系统,可靠接地是安全措施

楼主:
开关是塑料外壳式断路器DZ20Y-100A的,能起到保护作用吗

网友N:
15KW的水泵能随便移动吗?  要移动也应该先停电,这东西不应该让农民玩,至少应该是农电工才行。

接地是必须的,但是能不能加漏电保还不一定吧? 也可能加了漏电保护根本无法运行。

楼主:
农田地里灌溉机井下的潜水泵,空开型号是DZ20Y-100A,电动机是15KW,设计合理吗?

网友O:
15kw电机正常电流应该在30安培左右。100A的开关太大了,根本没有保护作用

网友P:
DZ20Y-100A加上去作用和闸刀作用一样的,支持下16楼的,做好安全接地
訡ㄖ兦葒塵,懑裑泥濘。咃ㄖ沖迗起,懑吢歡囍。

网友Q:
呵呵,其实楼主没说清楚,这个DZ20Y-100A中的100A是这个断路器的一个级别,100A是断路器的壳架等级电流。它的额定电流可能是32A 40A 50A 而其实并不是向楼上说的是100A.楼主可以在去看看里面的额定电流。还有这个断路器是能起到配电保护的。

网友R:
额定电流100A,上面写的是额定电流1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