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有点发烫

楼主(2013-11-10):
公司有一台机器要出口到日本,电动机200V,11KW,电机没来的时候我们估算额定电流大概为40A(估计功率因数为0.8),当时我选择接触器68A的(AC-3为68A),可电机买回来一看,额定电流为:46.8A,算了一下,功率因数才0.67。
这68A的接触器为电机额定电流的1.45倍,接触器为富士的,中国制造。

这个采购部买的接触器,电机运行一段时间,接触器有点发烫,具体多少度没去测量,担心扛不住,不知道这种情况正常不???

网友A:
原装富士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接触器发热可能是线圈引起的

网友C:
是不是跟以前的比较,更热。

网友D:
这个电机的功率因数这么低啊

网友E:
计算单相电动机额定电流的方法: I=P/(U×cosφ×η)。(P额定功率kw。U额定电压0.22v。cosφ为功率因素。η为效率。当铭牌上未提供cosφ和η时,均可按0.75估算)。

网友F:
一听中国制造就感觉非常不淡定了了

网友G:
发热的部位是线圈还是触头部位?

网友H:
是触点发热,还是线圈,如果是触点热.那不行

楼主:
线圈部位烫,触点部位因为线圈传过来,也有点烫,比线圈部位更好点。

楼主:
机器还在调试,还有时间。再观察几天吧

网友I:
线圈的电压用对了?

网友J:
接触器买到烂货了

楼主:
线圈电压对的,有输出220V的小变压器给它供电。
明天我借一个测温度的,再把温度发上来。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公司有一台机器要出口到日本,电动机200V,11KW,电机没来的时候我们估算额定电流大概为40A(估计功率因数为0.8),当时我选择接触器68A的(AC-3为68A),可电机买回来一看,额定电流为:46.8A,算了一下,功率因数才0.67。
这68A的接触器为电机额定电流的1.45倍,接触器为富士的,中国制造。

这个采购部买的接触器,电机运行一段时间,接触器有点发烫,具体多少度没去测量,担心扛不住,不知道这种情况正常不???
换个好点的接触器试试

网友L:
电机运行频率对吗?是不是频率的原因?鬼子的电源是60HZ吧?

网友M:
“接触器有点发烫 ”

1、接触器有点发烫 ,要仔细判别一下:
1)触头发热;
2)进出线端发热;
3)线圈发热;

网友M:
2、线圈发热,主要是铁芯闭合不好,线圈电流大发热;
3、进出线端发热;进出线端螺丝松动,造成接触不良;
4、触头发热,电流大或触头接触不良,接触不良的原因是长其使用有烧融、或触头压力的问题、或者铁芯闭合不好;

网友N:
线圈电压多少V
?

楼主:
电机适应频率30-60HZ,公司专门有一个100KW,输出200V的变压器调试机器。
今天上午测了一下接触器的温度,线圈端47-49度,触点端也差不多,略低1,2度。
电机45度左右,我让电机断断续续运行一上午,还好,接触器温度差不多。
电机带油泵,机台没动作时,奇怪电流将近它额定值了,40A。

网友O:
这个还是要看实际情况的!

网友P:
估计要换接触器了,质量有点难以保证!

网友M:
引用 楼主:
……电机带油泵,机台没动作时,奇怪电流将近它额定值了,40A。

1、说明由于接触不良,形成缺相运行,所以电流大;
2、那么接触不良在哪儿?
3、一般在线路连接处,例如接触器的进出线端、接触器的触头!
4、查找的办法就是,检测温度,哪儿发热哪儿接触不良!

楼主:
对,这个接触不良我下午检查一下。

网友Q:
引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电机带油泵,机台没动作时,奇怪电流将近它额定值了,40A。

1、说明由于接触不良,形成缺相运行,所以电流大;
2、那么接触不良在哪儿?
3、一般在线路连接处,例如接触器的进出线端、接触器的触头!
4、查找的办法就是,检测温度,哪儿发热哪儿接触不良!
有道理!

网友R(2013-12-11):
发热的部位是线圈还是触头部位

网友S:
可能是接触器的质量不怎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