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3-11-11):
我用的是台达VFD-037M的变频器,但是每次都有GFF的报警,这是什么原因呢????同样的程序,用2.2KW的都没问题(设备有大小,大的用的是3.7KW的变频器,小设备用2.2的)外部线路都检查了,地线也接了,就是不行,哪位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A:
GFF,对地短接;
电机的线拆了,如果一开机还是如此,直接送维修处;

网友B:
线,电机用摇表测

网友C:
不要接电机试试

网友D:
是什么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