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1):
手里有西门子触摸屏,型号是MP377 12 TOUCH,屏幕点上去没反应。出保了,想找地方维修一下。不知道沈阳哪里有啊?谢谢了先。

网友A:
有显示,触摸无反应,更换触控板即可!

网友B:
不在沈阳
可以修的

网友C:
触摸板坏了不能用可以用鼠标代替 插上USB口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换下来自己没事的时候研究研究,自己把它搞好以后会比较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