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1):
早上10点:一台45KW的康沃变频器,接手后发现是别人修过的,不知什么原因没修好,或许技术,或许价格。发现主接触器粘连,其他还好,模块没炸,但是启动后有很轻微的塔塔声,有点象继电器,但是用手摸继电器没有动,又不太像且启动报过流和IPM故障,有时能启动但是没频率,面板启动的。害怕搞坏模块,拆下板子通维修电源,设的面板给频率,给了50HZ但是启动也无频率,把运行通道改成端子就行50hz一下就上来了,不只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面板坏了?启动停止键是好的,临时有事出去修了两台机床。
下午3点:找到了不启动的原因,详见下面的回帖,但是3相输出又不平衡了352 365 389 波形看不出异常,量驱动动态电压有-4.4 5.5   -4.6 5.6  -4.0 5.2 会不会跟动态电压不平衡有关,应该不至于,以前也没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偶尔用表打输出电压还报ER03过流,或者又不报。
U V W 对N是250 260 250
霍尔拔掉也是输出不平衡。
18点29分:让机器运转空载着,大概过了10分钟,突然塔塔两声,比继电器声大,又报故障,且看见底线处有火花,再启动又可以启动。偶然觉得机壳麻手,于是量了U相输出对底线几乎短路,单独测其主回路是好的,竟然忽略了绝缘问题。找到了上诉塔塔声来源。ER15不只是线断了,模块真有问题。
20点14分,换了模块后还是输出不平衡

楼主:
试了下,刚刚,要把端子FWD和CM短接面板启动才会有频率,还有这种方法?第一次遇到,不知道是不是老变频的原因。

网友A:
这种情况还真是少见,我也没有遇到过

网友B:
富士变频也是这样的

楼主:
报ER15的故障找到了,是模块压降检测电路的检测线接触不良,线鼻子脱焊了,焊好后,波形正常,启动电压输出不平衡  352 365 389V  偶尔用万用表量输出还报ER03过流  这段时间真不知道怎么的,全是些综合症机器。

楼主:
宁外这太变频器主接触器线圈烧毁了的,接触器变形,弹不起来了。可这不平衡是怎么了,波形是对的呀。

网友C:
如果排除主板和参数之外,着重检查驱动部分吧!(不排除供电系统)
都说是别人修过转过来的,但看过楼主的记者式报道后感觉楼主也是好像不知如何入手呀!
都说波形是对的呀!可这不平衡是怎么了!(示波器不是用来单单看个波形这么简单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东西看的)
可惜本人没用过示波器!

楼主:
晚上了,搞了很久,由于三个驱动芯片都上在模块上的小板上,于是将3个模块位置对调,其故障现象还是一样,比如U对N  250v v对N 260V W对N也是250,将U和V模块对调后也是一样的结果。说明问题不在驱动,电源部分也是对的,驱动波形最高点和最低点电位,六路幅值相同,由于示波器老式的,只能看些基本的。测量驱动光耦前端发现波形不像以前修变频器一样很标准,而是有点散的感觉,可六路是一样的,查了送波形过来的电阻正常330欧,74HC14六路脉冲反相器工作电压5.02V正常,cpu电压正常,更换74HC14后还是不平衡,外围电阻也未发现异常,怀疑主板CPU不正常,恢复出厂值故障依旧,这是台注塑机专用变频器,不至于专用的就电压不平衡吧,电机要抖动呢。CVF-ZS基本断定是主板问题,各位意见如何,想换个主板谁有?

网友D:
接上电机看实际情况

楼主:
接上电机还是抖动,很轻微抖动,钳形表测输出电压低的那一相,电流1.35A 其他两项1.65A左右按比例来算,满负荷会差18A左右,严重不符合要求吧。

网友E:
你的波形对,模块是好的?

网友F:
没见过!
还不清楚!

楼主:
主板换了,好了

网友G(2014-01-27):
康沃的输出经常都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