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1):
想把S7-300数据通过UDT方式传给上位机,但对UDT不熟,试了几次都没成功。哪位高手能指点下,最好结合实例。不胜感激!

网友A:
实例估计没有的话,不知道你udt做了哪样的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把S7-300里面的电机转速显示到上位机上,再由上位机控制控制电机启停和设置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