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巡检仪与组态王无法通讯

楼主(2013-11-11):
新手小白求助 前段时间买了一个海格485巡检仪 回来之后与组态王6.53无法通讯 连接的是PLC--莫迪康--modus(RTU)unpack--com 变量类型:I/O实数 寄存器:41 数据类型:SHORT 转换方式:线性 信息窗口显示关联了巡检仪 但是与巡检仪通讯失败 求助啊 求各位高手帮助 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确实可以通讯的吗

网友B:
先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一般厂家说明书里面会提供完整的协议和裸报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可以通讯的 带通讯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经销商提供了一个485通讯协议 说明书不准确 一些调试我还是对照以前买的巡检仪的说明书调试的 我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 所以不怎么会用 希望您能帮助一下我 谢谢

网友B:
这是一个串口测试软件和MODBUS协议说明,你仔细看完这个协议说明,百度一下这个软件的使用方法,就可以自己测试了,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仪表厂家提供的寄存器地址有可能需要做偏移,具体要咨询他们。
他们给你的说明里面应该有类似:01 03 00 01 00 02 xx xx这样的报文,后面两个 xx xx 你不需要写到测试软件发送栏的,软件自己会计算生成,先自己测试下。

网友B:
你既然定义了IO实数,怎么还在寄存器数据类型选择short呢?应该是float吧?
我第一次看你的帖子时,没注意到有图片。

网友C:
巡检仪的串口是RS485的?
你直接用巡检仪的RS485与电脑主机的串口相连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线路没有问题 这根线以前接过巡检仪 只是巡检仪坏了 换了个新的 才出现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数据类型应该没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坏掉的那个就是这么设的 只是换了个同型号的巡检仪而已 里面的设置也按说明书上设置成跟以前一样了 但是就是不能通讯 您给我发的那个串口测试软件我不怎么会用 使用方法在网上也没找到明白的 再者 这个寄存器地址是不是要自己编程啊 他只是给了我高位低位的代码 没有给我确定的寄存器地址 麻烦您了

网友B:
你把给你的说明传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明书没电子版的 上面也没啥有用的 我把他发给我的通讯协议传上来 您帮我看看吧 他说要根据这个协议来搞寄存器地址什么

网友B:
这个不就是给你的报文吗?你先用这个测试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参数长度的问题 有的表参数长度可变 有的参数长度不可变 一次只能显示一个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问题?刚才发的是新表的 现在发的是旧表的

网友B:
你这两次发的报文,要的数据长度都不同,返回的数据肯定不同,你的组态王跟仪表通讯链路和通讯设置首先就可以确定是没问题的,现在唯一不能确定的是数据寄存器地址是否准确,仪表是否允许批量读,你可以建立一个组态王测试工程,只连接这一块表,然后配置完你的变量,用串口软件监听组态王发出来的报文,是否跟厂家给你的协议对应,然后用监听到的报文再去测试仪表,看看有什么回应,很多厂家做的有可能不是很标准,地址可以上下适当偏移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我试试 有什么问题我在请教您 谢谢您的帮助 Thank you !

网友B:
帮别人也是帮自己,很久不用这些东西,慢慢有点忘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