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动机断路器发热严重

楼主(2013-11-11):
施耐德电动机断路器发热严重,表面温度达到70多度,而且闻起来有股糊味,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测量电流又只有7A左右,在范围内。

网友A:
是不是柜子的散热也不行啊

网友B:
是不是线没有压紧

网友C:
有可能是内部触点接触不良引起。

网友D:
接触不良

网友E:
温度测量误差?

网友F:
室温多少呢,对比一下其它同功率的看看。

网友G:
没遇到过,是不是散热不好··但是散热不好也不至于这么高的温度啊?

网友H:
都不好,还是就这一个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H:
都不好,用手摸上去很烫手,应该是电柜散热不良吧

网友I:
你环境温度是多少,测温表准吗

网友J:
检查看有没有接触不良,如果只是一个那就替换掉看看,不排除继电器故障!

网友K:
我看应该是触电接触不良或者线圈匝间短路引起的。

网友L:
看排布的这么紧密,应该是散热不好吧

网友M:
   建议先查看下发热的电动机断路器的端子紧固情况,如果端子都紧固可靠,建议更换新的电动机断路器,然后把换下来的解剖掉看看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查找根本的原因。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各位师傅的解答。

网友N: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夏天的时候我用热成像测了有80多度。

网友N:
我也很疑惑,考虑是不是要加风扇来散热。

网友O:
首先确认温度是不是测温仪显示的温度
如果是的请确认接触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