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1):
1、机台动作基本都知道。
2、指令也基本都知道。
3、运用的辅助继电器真的太多了,看着看着就迷糊了。
4、求PLC软体大神教教我这菜鸟,谢谢了。
5、万分感谢。

网友A:
个人经验:先把输入输出标上注释,然后根据再慢慢地把各个中间继电器标注释。

网友B:
标注是个好办法,这东西要慢慢来

网友C:
就是上面所说的,关键是多思考。

网友D:
先了解输入输出,再从输出往前面的条件看!

网友E:
最好能将程序打印出来,用电脑搜索辅助继电器都用在哪里,在纸上标注。看得多了慢慢就能有思路了

网友F:
如果你连设备的线路图没有,或没有看明白,只是去研究程序的话只是闭门造车;

网友G:
先搞清楚外围设备线路,然后找出输出输入各点对应作用,再慢慢研究程序,要读懂不难,就是要跟别人的思路走费劲

楼主:
回复 网友G:
都看了,线路图也基本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看哈,过段时间明白了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先搞清楚外围设备线路,然后找出输出输入各点对应作用,再慢慢研究程序,要读懂不难,就是要跟别人的思路走费劲
跟着别人的思路走确实费劲。
楼上几位说的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