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低到5HZ保护

楼主(2013-11-11):
客户说彩印机上的变频器。有两组。一组正常。另一组频率低到5HZ后就保护了。面板也不能操作。
正常情况下变频器能工作在5HZ下吗。如果5HZ还能工作。那保护。是那边的问题?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是设置成这样的吧, 是不是把参数设置乱了

网友B:
没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C:
改下参数

网友D:
报什么故障?

网友E:
参数问题吧!或者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F:
变频器原则上是工作在5Hz以上的。除非是伺服控制、定位控制等要在低速下工作,如果是转起来的话,5Hz以上,变频器才好发力。

但是不是要保护,那就看工艺要求了。行业的专业性很强,我就不知道什么要求了。

网友G:
主要是负载情况,如果较重,5hz带不动当然就保护了。

网友H:
对比两台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