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1):
为了避免冷却过快而造成高温玻璃炸裂,玻璃毛坯定型后应立即转入退火用的箱式电阻炉中,在退火温度下保温30min左右,然后按照冷却温度制度降温到一定温度后切断电源停止加热,让其随炉自然缓慢冷却至100℃以下,出炉,在空气中冷却至室温。

若玻璃试样退火后经应力检验不合格,须重新退火,以防加工时爆裂。重新退火时首先将样品埋没于装满石英砂的大坩埚中,再把坩埚置于马弗炉内,升温至退火温度保温1h,然后停止加热让电炉缓慢降温(必要时在上、下限退火温度范围内每降温10℃保温一段时间),直至100℃以下取出。
玻璃官网:www.021sd.cn/

网友A:
哦?玻璃退火是如此这般呢。慢慢降温,自然冷却,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玻璃都是这么处理后就不怕突然遇热炸了?

网友B:
是不是强化处理

网友C:
我们的玻璃管成型都是通过高温定型,做成不同的锥管满足流量计生产要求。估计行业不一样,没有楼主所说的退火处理,受教了!

网友D:
上学金工实习时干过铸件退火的工作,不过那个是铁嘎达,现在这个玻璃的玩意没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