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3-11-11):
起重机用变频器安川牌75KW,在第一次起吊重物到一定高度停下正常,如吊着重物再继续提升,重物会迅速下降,无法控制,变频器带制动单元、测速编码器,请高人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多谢!

网友A:
设下转矩提升

网友B:
没遇到过

网友C:
转矩控制设定低了。

网友D:
参数调试不正确吧!在释放机械刹车之前,电机一定要建立足够的转矩!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了,原因就是吊15吨二次起都没问题,但吊另外一个物品18吨二次起吊重物就下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