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二度落问题

楼主(2013-11-11):
 在网上下了几个冲床程序,但没找到有关二度落相关。有高手能指点下不!不胜感激。
冲床是这样的,一个行程走完后(360度)一行程凸轮设置为190-360度,由于各种原因为了防止出现二度落,在20度左右设置一个接近开关,配合一个凸轮同时使用。现在问题是二度落凸轮该调到多少?程序又应该怎么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那么复杂。但有一时搞不懂

网友B:
高档冲床?

网友C:
精勇精锻的机子好像有此功能,可以参考一下吗!二度落应该是保证行程的吧!

网友D:
由于各种原因为了防止出现二度落
是不是只冲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D:
每次只冲一次 。

网友E:
你说的是防连冲功能。

网友E:
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冲床在做功行程中(容易造成伤害的过程中)要实现松手即停,在不做功行程即回程中自动返回上死点,且保证不会连车,这就是安全单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每次只冲一次 。
这个应该不难,程序上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但实际编程遇到了麻烦。能编个实例不?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就是普通冲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程序遇到问题,能指点下不

网友F:
关键是控制离合器的断电,要考虑到电气联动的反应时间,调整传感器位置保证最高转速时仍能在上死点之前提前脱离。

网友D:
做好冲压控制命令的程序就OK了,比如使用脚踏开关,踏一次就冲压一次。

网友F:
单冲控制:检测的是按钮的上升沿,即使持续按住按钮也只能冲一次,不是靠按钮松开来结束。

网友F:
连冲自动模式:设置冲压次数,启动后到次数自动停下;手动模式:按住按钮期间连续动作。

网友E:
你的是机械凸轮还是电子凸轮,因为各家的冲床程序书写的方式不同,在你所说的二度落会牵扯一些指令,只是一段两段程序不太容易实现这个功能的。
+20

网友E:
建议你把现有的程序涉及到二度落的指令段贴上来,然后根据你现有的程序进行一下更改。

网友G(2020-11-03):
协易,金丰,丰煜冲床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H:
金龟冲床用一个电容实现了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