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毛程序不能设定PLC位元件啊

楼主(2013-11-11):
触屏 维纶通TK6070IK PLC 三菱FX1S
数据存储器读取设定都很正常,为什么位元件不能设定存储啊?下载到触摸屏后,按下按钮PLC无任何反应。

网友A:
输入信号X是不能用触摸屏设置的,这个是由PLC的实际输入决定
你可以控制其他的,如 Y M等这些位元件。

网友B:
楼上正解!再说PLC的物理输入输出点是非常宝贵的,轻易不要使用!

网友C:
X的状态与所接外部设备有关,其它的可以设定

网友D:
哥,外部输入输出是不能直接设置的,必须有外部触发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换成设定Y M 等位元件也没反应,我是不是什么地方设定错误影响到了程序读写?

网友E:
呵呵;输入点只能硬件上接通,在屏上只能看对应的状态,而不能操作;内部中间继电器及输出点可以强制输出;

网友F:
是你plc资源没用好,程序没设计好
使用内部的M试试-----程序要配合好噢

网友G:
直接放个Y0按钮试试。
理论与实际都可行。

楼主:
好郁闷那,改了一下程序任然不能读写位状态,我都怀疑这个触屏有问题了。
位状态设为复归型开关,或者位状态切换开关都没有作用。

网友A:
你不要写那么多程序,直接用一个控制M的,然后PLC中看这个M有没有变化。

网友F:
是不是这款PLC也有编程,监控,运行等模式?

网友H:
你把输入信号X转传到中继M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I:
基本概念没理解

网友J:
在努力一把 总能解决的

楼主:
终于搞明白了,是HMI属性选择错误,TK6070ik在选项卡里面没有,然后就选择了TK6070IP,咨询售后服务答复因该选择TK6070IH,正确选择属性后下载程序实验成功。

网友K:
X不能被触摸屏改写,因为触摸屏只能写到缓冲区但PLC每个扫描周期就会更新输入状态;
Y可以,但是不要在程序中驱动它;

网友L:
输入信号X是不能用触摸屏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