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1):
为什么用西门子S7—200在线修改会经常出现系统错误,说要另存一个文件名打开才行,可是按他说的还是一样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你的问题应该是出在RUN模式下程序编辑上。不知道你在编辑时有没有注意每一个EU上都多了一个小数字的。你可以打开你的交叉引用看看,在里面应该是多了一个“沿使用”,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有260个沿的记录,也就是说使用RUN模式下程序编辑时,系统会自动给每个沿都分配一个号,这样的话,在编辑过程中,沿是不可以拷贝复制的,即不能让两个沿指令使用同一个号!

网友B:
用西门子S7—200在线修改没出现过系统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