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2):
 一般我们都知道手表里有一颗32.768K石英晶振,而这颗晶振则是整个手表至关重要的组成零件。它记录着时间的精准,如果手表里的晶振坏掉了则会让手表时间不准,严重的甚至会引起手表停走的问题等。

网友A:
摔是会坏的.

网友B:
晶振坏了,换一个即可。那个晶振很容易坏。

网友C:
八成是摔坏的

网友D:
换个线路板基本上都可以搞定!

网友E:
石英表的晶振好像不像单片机的晶振谁都可以换。得带修表专用的那种放大镜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般我们都知道手表里有一颗32.768K石英晶振,而这颗晶振则是整个手表至关重要的组成零件。它记录着时间的精准,如果手表里的晶振坏掉了则会让手表时间不准,严重的甚至会引起手表停走的问题等。
手表里的晶振还能记录?

网友G:
楼主就是在一知半解的胡说八道! 晶振坏了连基准震荡信号都没有了还会走???

网友H:
晶振坏了手表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