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2):
6、故障特征:电动机构正、反两个方向分接变化均拒动
故障原因:无操作电源或缺相,手摇闭锁开关触点未复位
检查与排除方法:三相电源应正常,手摇闭锁开关触点应接触良好

7、故障特征:远方控制拒动,而就地电动操作正常
故障原因:远方控制回路故障
检查与排除方法:检查远方控制回路的正确性,消除故障

8、故障特征:远方控制和就地电动或手动操作时,电动操动机构动作,控制回路与电动操动机构分接位置指示正常一致,而电压表,电流表均无相应变动
故障原因:分接开关拒动、分接开关与电动操动机构连接脱落,如垂直或水平转动连接销脱落
检查与排除方法:检查分接开关位置与电动操作机构指示一致后,重新连接然后做连接效验。

9、故障特征:切换开关切换时间延长或不切换
故障原因:储能弹簧疲劳,弹力减弱、断裂或机械卡死
检查与排除方法:调换弹簧或检修传动机械

10、故障特征:分接开关储油柜油位异常升高或降低直至变压器储油柜油位
故障原因:如调整分接开关储油柜油位后,仍继续出现类似故障现象,应判断为油室密封缺陷,造成油室中油与变压器本体油相互渗漏。油室内放油螺栓未拧紧,亦会造成渗漏油
检查与排除方法:分接开关揭盖以查找渗漏点,如无渗漏,则应吊出芯体,抽尽油室中绝缘油,在变压器本体油压下观察绝缘护简内壁,分接引线螺栓及转轴密封等处是否有渗漏油。然后,更换密封件或进行密封螺栓的应紧固螺栓,更换密封圈。
官方参考网址:http:// ww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