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3-11-12):
请问各位大师施耐德变频AItivar61。怎样设直成外部4-20
mA调频信号?信号线已结好,变频器参数需要调那几个?望老师们能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在面板上面将AI1设置成外面给定,就可以跑了

楼主:
这位老师能说的祥细些吗?

楼主:
谢谢老师。问题已经解决。定义 AI2为模拟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