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2):
原系统是400PLC通过DP网连接S7-200DP网通信模块EM227来进行站点通讯,因其中一个S7-200的子站要更换设备,直接把网线剪断,更换设备后用DP接头把剪断的网线连接起来,但是PLC用的还是原来设备上的,同时原来插在EM227上的DP接头也换了个新的,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我在200PLC的EM227模块插上新接头,那么这个站点的EM227上会时不时的报DP错误,造成设备断网,断网的时间一般不超过1S,或者更短,然后又自动恢复正常,同时这个站点后面的设备也会跟着断网,然后自动恢复,如果新换的接头不插在EM227模块上,则这个站点后面的设备则不会出现断网,因为线路不好查,不过应该可以肯定网线的进线端和出线端应该没有接错,如果DP接头线端接反了,通讯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是和上述的一样吗?接反了会烧坏设备吗?会不会是DP接头有问题,因为现在没有接头了,也没办法换,只能等了。

网友A:
你把EM227上的那个DP头上的两个线短接起来(红对红、绿对绿短接),后面的设备就应该不会受到影响了,如果还是影响,那就是你的DP线有问题了!!!!
+5

网友B:
应该检查一下DP头上的终端电阻开关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C:
如果设置没有问题,那就是线路及接头的故障了,找毛病可是个细心活。
+15

楼主:
是线的问题,以前线不够长,然后接了好几节,直接妞在一起的,有的屏蔽线也没接起来,时间久了铜线表面氧化,所以通讯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