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Gx-Developer中输入步进指令

楼主(2013-11-12):
用Gx-Developer见下图:
结果:变换不了。
哪位老师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RET直接从母线那边写过来。

网友B:
RET直接连到STL指令接点后;
该处STL指令占了一行,故需直接连到左母线。

楼主:
多谢fumz78 版主和mjinbao。搞好啦。

网友C(2017-05-29):
https://wk.baidu.com/view/5747974601f69e314332947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