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运动控制单元

楼主(2013-11-12):
我买了本书关于松下运动控制单元,PP11,PP21,PP12,PP22,公司原先用过,有它们的图纸,左边A,右边B,代表不同意思。而这本书主控制单元在运动控制单元的前面,写程序的时候有原点复位标识Y102, 脉冲输出标识X100,原点复位完成X108,脉冲输出完成标识X101,这些点Y102,X100,X108,X101怎么来的啊????不是A1,A2,A3………………,B1,B2,………………………………表示的吗????求解释啊!!!!哪位高手,大师赐教啊!!!!

网友A:
A B指的是定位单元上接线针排的排序;

楼主:
哦,您的意思就是接线的排列跟我们内部程序表示是不一样的吧!!!!内部程序也是由X,Y组成的吗?????插卡的地址决定输入输出的地址吗????

楼主:
我找到了松下FPG的运动控制单元的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