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2):
3ms的输入信号用上升沿采集和下降沿采集有区别吗?PLC程序的扫描周期有几十毫秒。对于这个只导通3ms的输入信号用上升沿还是下降沿采集比较好,高速计数的输入端口已经用完了,只能用普通输入点

网友A:
3MS的接通信号,一般常用普通接入点的信号接受时间约为50MS,因此PLC无法感知信号的存在,所以对于普通接入点来说,3MS的信号上升沿和下降沿没有区别,PLC都不会有感觉。

网友B:
就像考试时规定60分及格,学校只是统计及格人数,你考30分与40分区别不大;

同样,3ms的输入信号用上升沿和下降沿都会被PLC给忽略,所以的确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C:
这要看你用的PLC
输入时间常数可以改的,有的PLC可以改到1ms,但你的程序执行要几十马上,这样的话,你的输入信号对于PLC来说,就是个随机信号,既不是采不到,而是不定那次被采到。
信号都不能稳定的采集,前后沿的讨论就没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