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2):
假如某一个上升沿在程序的第100步,在它接通的时候,它接通的一个周期是从扫描第100步开始,到下周期的第100步吗?

外部信号和内部信号接通一个周期还不一样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某一个上升沿在程序的第100步,在它接通的时候,它接通的一个周期是从扫描第100步开始,到下周期的第100步吗?

外部信号和内部信号接通一个周期还不一样吧?

1、接通周期从本次的101步到下次的99步。
2、外部信号接通周期与内部信号相同,你的外部设备反应速度决定了你的视觉是否感知了这一变化。

网友B:
如楼上所说,接通到再次执行该指令。

楼主:
昨天在改程序时遇到了这个问题,以前一直认为接通到当前周期结束时。
外部信号不一样吧?开始输入采样,外部信号在程序扫描时就接通,到当前周期结束断开,
那就不会维持到下一周期吧???

你那个101是100吧??

楼主:
内部信号维持一个周期可以跨越在两个周期之间,而外部信号不行吧???

网友C:
从0到1的那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