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3):
小弟新学PLC,公司要求用S7-200的自由口通信与A5驱动器连接来控制电机,在查阅A5手册后使用RS485方式将PLC与驱动器进行连接,但是对于如何启动停止电机变速等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网上有说可以通过驱动器内部速度的第一速第二速来实现变速,可是手册上只有X4口连接的方式选择第一速第二速,485通信的方式没有说明。这个问题困扰小弟好多天了,公司里没有懂电机的,所以只好上论坛向各位前辈请教,希望有做过这个电机通信的前辈不吝指教。

楼主:
前辈们要看到啊

网友A:
同是新人菜鸟的,只能支持你一下,顺带求高人指点这个问题

网友B:
你是用松下的还是西门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西门子的S7-200 PLC,松下的MINAS A5驱动器和电机。驱动器和PLC之间用485通信,连X2的口。现在是不知道在这种连线下怎么启动电机,改变转速,是发送哪些数据来改变哪些参数来做到这几点?

楼主:
电话松下客服,A5实现不了,A5N可以,A5A也可以。

网友C(2022-11-22):
回复 楼主:
大佬 ,怎么做的。我正好现在在做这样的,也没有啥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