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3):
施耐德ATV71变频器15KW,负载是11KW电机,运行方式为起重提升,参数设定正常,
现象为在启动的时候频率不能(我设定频率为35HZ)达到设定,且只有几HZ,马上就报转矩超限,检查电机没有什么问题,更换一台电机后又能正常运行,但是经常出现同样的故障,求解~~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启动力矩设置的不够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启动力矩不够大,怎么会换了电机就好了!

网友B:
没用过施耐德的

网友C:
用的什么样的电机?匹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机是11KW变频电机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还是参数没调好啊,施耐德变频不的好调。在老看一下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