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3):
知道的给个答案,不胜感激~

网友A:
上传照片,看看,不然不是很清楚

网友B:
要看你们的连接方式,我们的可选择连接是法兰连接,螺纹连接,Ф6mm卡套,Ф8mm卡套,Ф10mm,其他的按照客户要求定制!

网友C:
这个随便,只要现场施工和引入的水管、蒸汽管的规格相同即可。
因为吹扫要因为与管线的接口,这个要注意设计好切换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