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变频故障

楼主(2013-11-13):
求高手指点,变频由电流控制频率,外部指令运转。输入运转信号,变频开始运行。但是在停止运行指令和断开电流信号后变频不能停止。有12Hz输出。变频1.5KW.谢谢!

网友A:
本地操作什么情况?

网友B:
参数先检查一下;

网友C:
应该是参数设置的问题,查看参数。

网友D:
改一下设置,你设置成最低12hz,三线控制了
猜的

网友E:
也有可能是模块故障,这现象我也碰到过

楼主:
多谢了!参数正确,是在正常运行时出现此故障的。但是在停止运行指令和断开电流信号后变频不能停止。有12Hz输出。变频1.5KW.谢谢!

网友F:
如果收到了停止指令还有12HZ输出,那么尝试改变输入电流试试频率有没有变化吧。

楼主:
谢谢!输入电流停止了,还有输出。

网友D:
你把变频器断电一会儿,再供电,不给运转信号,变频器有输出吗?

楼主:
变频器断电一会儿,再供电,不给运转信号,变频器没有输出。但给运转信号后,便停不下来。

网友D:
那你就再看看设置,可能还是设置问题
试着恢复出厂设置,按资料控制变频器启停,看能不能停。

楼主:
非常感谢!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参数,还是出现同样故障。

网友D:
谁让你重新设置参数了?

楼主:
参数完全正确!

楼主:
请高手赐教!

网友G:
电流改为电压,频率和运行改内部控制如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高手赐教!
你总说参数正确,让你试一下,回复出厂设置,你又“重新设置参数”,说不好听的----脱裤子放屁。
你已经验证了:
“变频器断电一会儿,再供电,不给运转信号,变频器没有输出。但给运转信号后,便停不下来。”
1.这说明变频器不会无缘故运转,参数你总认为正确,那么多兄弟都让你检查参数,你就不会晒一下设置供参考?
2.通过使用原始设置,可以判断你的变频器是不是需要送修。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老师!我去做。电流改为电压,频率和运行改内部控制与要求不符。不行。

网友H: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老师!我去做。电流改为电压,频率和运行改内部控制与要求不符。不行。
你是个好学生
你晒一下设置参数,变频器信号,外控图
让大家给你参谋吧
90%是你参数设置错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欧姆龙----标题表明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老师!昨天没网络,现在双传:参数设置n1-0,n2-1,n3-4,n6-1,n7-1,n9-80,n11-50,n12-20,n13-100,n16-0.3,n17-0.2,n31-15%,n32-1.5,n33-0,n36-2n,n37-5,n40-0,n47-1,n52-65,n53-0.2,n55-1.接线:sc-s1,s2,FC-FR.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老师!昨天没网络,现在双传:参数设置n1-0,n2-1,n3-4,n6-1,n7-1,n9-80,n11-50,n12-20,n13-100,n16-0.3,n17-0.2,n31-15%,n32-1.5,n33-0,n36-2n,n37-5,n40-0,n47-1,n52-65,n53-0.2,n55-1.接线:sc-s1,s2,FC-FR.
什么呀
1.变频器型号?请提供,否则没心思猜设置对否。注:欧姆龙的变频器参数不完全通用。
2.这是设置的参数?比如:n2-1,n2设置为1?

楼主:
不好意思!OMRON小型变频器SYSDRIVE3G3JV-3相AC400V.比如:n2-1,n2设置为1.

网友D:
n14=?
你本意
sc-s1 on 正转 off 停止?使用开点按键?
sc-s2 on 反转 off 停止?使用开点按键?
sc-s3 没有使用?

楼主:
谢谢老师!n14=1.5。没设定的参数都是出厂值。sc-s1 on 正转 off 停止!使用线路板开点控制,sc-s2 on 反转 off 停止!使用线路板开点控制。sc-s3 没有使用!该变频正常运行有三年了。是在正常运行时出现故障。

网友I:
面板给定频率怎么样?

网友D:
初步判断,变频器故障。
你该为三线控制试试,毕竟开始时是不运转的。
此机器也该换了,够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