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誉强YQ3000报OC

楼主(2013-11-13):
因本人第一次修OC故障,有很多地方不懂望前辈给我指点。誉强YQ3000开机就报OC,挑开3个P521也是报OC故障,短接P521报SC故障,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A:
OC是过电流,你已经挑开P521了,那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就是电流检测电路的问题了,应当重点检查。你如果短接的是P521的次级那么报SC是正确的,其它你不用挑开521只要短接521的初级就能屏蔽SC故障了。

楼主:
首先感谢前辈为我指点迷津,我看这台好像没有电流保护电路,只有一个63A熔断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可能没电流保护电路,你在主电路里面能找到电流传感器吗?这个肯定也参与了电流保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主电路里面没有电流传感器,也没有像A7840那样的检测电流用的线性光耦合器,只有
这个,短接也报OC。

网友B:
查主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兄:OC都屏蔽不了这么查?

网友C:
修过誉强的,驱动电路上的4个521你先测下是不是好的,然后都短接1,2脚,如果还报OC故障,基本上就是电流检测的故障,你找下运放,我记得是LM324,你测它的电压输入脚是不是0V。

楼主:
修过誉强YQ3000的师傅,帮我找找检测电流的电路是哪一块。

网友D:
你的屏蔽方法可能有误,929光耦会报过流,和输出短路。专有一个报警反馈脚,一旦报警可以让929无输出。(不管前面是否有脉冲)

网友D:
上面我用粉色圈过的地方插头有四根线,有两根线前面接有两个电阻,就是圈过的电阻,量一下就知道了,除了这两根线还有两根线把这两根短接就可以屏蔽报警了。接电阻的端子是驱动输出。(这样测不能接模块包括高压直流回路,必须用维修电源)

网友E:
检查一下霍尔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辈:我主要想让CPU不报OC,挑开4只P521可不可以?如果让PC929不报OC挑开像R47这样的3个电阻可不可以?

网友F:
建议楼主先去读一遍咸工的2本书再动手,磨刀不误砍柴工。你还没有打好基础。

楼主:
回复 网友F:
老兄:理论切合实际学得会更快。

网友A:
看了LZ发的图,真是没有看到电流传感器呀。难道这机器真的没有电流保护电路。

网友C:
回复 楼主:
楼主,我看了你这个图片!没有电流检测电路啊!誉强的变频器的电流检测是在你那块驱动板上的散热片后面!把在驱动IC旁边的4个线性光耦817的1,2脚短接!

网友G:
此机太老了吧,能修则修不能则废…OC应该出在主板上…

网友H:
誉强的机我用过不,,,,,,,,,,,,,!

网友I(2014-01-27):
短接方式不对,另外还得断开左上角的那两个电阻

楼主:
谢谢前辈们给我技术上的支持,因这台变频器实在太老了,不打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