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3):
24V直流电磁铁断电后不能立即断磁,用什么方法可以立即断磁,PLC控制(另点焊机的点焊启动会对断磁有干扰吗,因为断磁的同时点焊机也刚启动)

网友A:
我想知道你这个现象是现在才有,还是一直都有的。
一直有的话你既然都问了电焊机是不是原因,那你就吧电焊机停下就能知道了。直流电磁铁并联其他东西入灯泡什么的会有影响的。
现在才有的话检查电磁铁。

网友B:
直流电磁铁,断电后在线圈回路是否有放电通路?如果没,可以将电源控制的信号用于耦合放电通路,也就是说,电源断电,线圈短路,电源通电打开放电的短路触点。如果电磁铁的电感量很大,即使线圈放电,也仍有剩磁,那就在断电后反向通电一下,再断电。即可快速消除剩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那先试下反向通电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C:
这个你得看看实际的问题,
排除法试试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还有一种方法可去直流电磁铁剩磁。给直流线圈通交流电1s或0.5s试试看。交流电峰值电压要适合线圈承受能力。

网友D:
恐怕和产品质量有关,你查一下产品资料,看它相应参数

网友E:
K版言之有理

网友F:
加放电电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流反向通电的时间怎么算呢,短了不行,长了变成充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流反向通电的时间怎么算呢,短了不行,长了变成充磁了
不用。加一个允许的50Hz正弦波交流电1s以内即可。一个周期20ms,你自己试试,有几个周期可以消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