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3):
某设备上有一只五相步进电机,驱动器有两个输出端口,一个输出脉冲控制转速,一个输出控制转向。正转反转均由脉冲下降延触发,方向控制端处于低电平时正转,高电平时反转。现有一偶发性故障:电机在正常运行中会出现反转,并且一旦出现反转,则故障持续存在。重新上电后,可恢复正常。确认电机驱动器没有问题。
  各位技术尖刀们,请问故障可能源于什么情况?

网友A:
你都说驱动器没问题了,剩下就。。。。。。

网友B:
驱动器的输入信号可能有问题。

网友C:
先看一下在不正常的情况下,方向端有没有电压就知道了,如果有电压出现,那么有可能是控制器出了问题。如果没有电压也反转,那可能是驱动器出了问题。
方向口的电压只有2.3V就可以驱动了,看是不是干扰。
出了这些故障,自己动脑分析一下,就可以查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电机问题
电机确定没有问题。同款电机更换后问题同样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一下在不正常的情况下,方向端有没有电压就知道了,如果有电压出现,那么有可能是控制器出了问题。如果没有电压也反转,那可能是驱动器出了问题。
方向口的电压只有2.3V就可以驱动了,看是不是干扰。
出了这些故障,自己动脑分析一下,就可以查出来的。
有没有可能是频率问题

网友E:
回复 楼主:
  顶5#,以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结果是输入光电信号问题。是光电线有破损,导致的干扰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