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3):
三线制接近开关接三菱PLC,棕色线接电源十24伏,黑色接PLC输入端X1,蓝色是接电源负极还是接PLC的COM端?或者负极是不要和COM端短接

楼主:
NPN型的常开接受

网友A:
三菱是接NPN型的。

网友B:
1、你接近开关是NPN还是PNP型?
2、你用的电源是PLC上的DC24V还是外部接入的?

网友C:
找到这个接近开关的说明书看看,到底是NPN的还是PNP的,然后每根线是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D:
蓝色接COM

网友E:
先看看接近开关是NPN还是PNP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NPN型的接近开关,外部开关电源提供24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NPN型的接近开关,外部开关电源提供24伏
PLC型号如果是FX1S FX1N FX2N行货版式的话,
接近开关+24V接到电源+24V;
接近开关0V接到电源0V;
接近开关输出接到PLC上X0;
电源的0V与PLC上COM相连;
如是FX3U的或欧版的就不是上面的接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