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3):
如题,接触器4付触点,其中3付用在了RST三项电上,另一付可以接其他电压的线吗??
求大神!另一付用在plc上的。。

网友A:
当然可以,只要电流不超接触器的额定电流。

网友B:
可以,只要不超接触器触头的额定电流就可以。

网友C:
当然可以。只是要注意不要有短路,因为一个是强电一个是弱电,有些危险,做好处理和防护,即可。另外还会可能干扰。这就比较讨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只要电流不超接触器的额定电流。
说的很好!!

网友E:
注意触点见的隔离,遇到过220v穿到24v而短路的是。

网友F:
可以的。最好多加一个接触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谢谢了,我会牢固的接线的,杜绝出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三相电上有变压器,算短路吗???7求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问题写错了,另一幅用来控制24v dc 灯的。rst三相电是380v的……而且三相电上还有变压器,用万用表量三相之间,相当于短路

网友G:
重要的点最好还是用接触器或者中继转换一下。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说的危险是指四个触点离的很近,别互相碰上。做好绝缘和隔离处理即可。用接触器的触点做主辅控制的例子很多,只要小心接线即可。这种应用是常见的。

网友H:
这个可以

网友I:
可以,有些接触器辅助触点不够用都可以扩展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就一个24V 灯而已,不重要

网友J:
注意防护
确保不会干扰

网友K:
果然有大神,谢谢二楼啦,我也学习了一下

网友L:
请教接触器的主触点和辅助触点的额定电流是一样的吗 能混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L:
在学校里无所谓,但在规范的地方,主触点辅助触点不能混用的!

网友M: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做好防护

网友N:
可以,每个都是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