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补水

楼主(2013-11-13):
求用压力变送器,数显表,继电器等做自动补水(低压启泵高压停泵的接线图)

网友A:
先要确定你用哪种控制器(数显表)。

网友B:
这个买回来就可以接了

网友C:
这个不难

网友D:
你控制压力还是控制水位?

网友E:
控制水位,用一个液位继电器控制接触器,接触器启动停止电机就可以。如果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F:
都压力变送器了,直接恒压供水得了。

网友G:
上网搜搜看

网友H:
不用那么复杂么,直接用水位开关触点接继电器的线圈即可实现电机的水位控制。

网友I:
看你的系统是怎么样的,好给你提建议!

网友J:
这个可以有,晚些时候找个具体点的案子发上来!

网友K:
啥时候搞好了 分享下啊

网友L:
要求不是很明确,低水位没说低到什么程度,一般用个上下限的浮球开关就好了。

网友M:
直接用水位开关触点接继电器的线圈即可实现电机的水位控制

网友N:
控制水压要求不精确 的话,就用电接点压力表,要是要求精确的话,就采用变频器的PID功能,买一个压力变送器,4-20MA的那种!

网友O:
用压力变送器,数显表,继电器等做自动补水(低压启泵高压停泵的接线图)

必须用压力变送器啦。显示压力?

网友P:
引用 网友L:
要求不是很明确,低水位没说低到什么程度,一般用个上下限的浮球开关就好了。
我也认为这样可以

网友Q(2013-12-13):
低压启泵高压停泵的接线图

网友Q:
引用 网友R:

这个控制电路是错误的!

网友R:
用干簧水位计就可以了,怎错呢?

网友S:
变频还是不变频呢?

网友H:
嘿嘿。。。
这个有什么难的还要图纸。
要实现这个方案,首先你要保证数显表带开关量输出功能,并且是两个开关量输出,一个低限,一高高限,然后其余的就是继电器的电气控制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R:
用干簧水位计就可以了,怎错呢?

1、你的KM直接接L、N,不受控制;
2、你的那几个触点,会将L、N短路;
3、……

网友R:
不好意思,没细心,图是画错了,谢谢zhibinliu60
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