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3):
售后工程师写好拷贝来了,本本上只有cx-one.屏是NT系列的,要下载安装那个软件才能打开和传送到屏里啊,懂的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售后工程师写好拷贝来了,本本上只有cx-one.屏是NT系列的,要下载安装那个软件才能打开和传送到屏里啊,懂的多多指教。谢谢!

NT系列的屏的软件在CX-ONE安装盘内,既然你有CX-ONE,相信会有安装光盘的。

网友B:
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售后工程师写好拷贝来了,本本上只有cx-one.屏是NT系列的,要下载安装那个软件才能打开和传送到屏里啊,懂的多多指教。谢谢!

NT系列的屏的软件在CX-ONE安装盘内,既然你有CX-ONE,相信会有安装光盘的。

完全正确。

在CX-ONE安装盘的Utility\NT-SupportTool目录下就有NT的软件,该软件并不随CX-ONE一同安装,需要单独安装。

网友D:
你在安装CX-ONE的时候如果是完全安装,估计就会有NT屏的编程软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在安装CX-ONE的时候如果是完全安装,估计就会有NT屏的编程软件了。

NT的程序作为附加程序,是不会随全部安装一并安装的,需要单独安装。

全部安装的情况下,仅支持NS系列的屏。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哦,那和NB一样,都需要另外安装了。

楼主:
先谢各位大佬,今天仔细看了下触屏,是NB系列7寸屏。努力的去安装盘找了下,在cx-designer目录下有个cx-designerver3.2;有个NV-designer;switchbox utility.CX-ONE是9.3版本的。下午为一个产品透光率过高导致三菱PLC机器误动作整了几个小时。小电工伤不起,各位大佬心情好继续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各位大佬,今天仔细看了下触屏,是NB系列7寸屏。努力的去安装盘找了下,在cx-designer目录下有个cx-designerver3.2;有个NV-designer;switchbox utility.CX-ONE是9.3版本的。下午为一个产品透光率过高导致三菱PLC机器误动作整了几个小时。小电工伤不起,各位大佬心情好继续指导。

NB系列的请移步欧姆龙官网下载:NB-Designer Ver1.3

网友E:
步科贴牌生产的触摸屏  N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