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3):
维修过程
故障:普传变频器4KW,拆机后发现主电容炸两只,K40T120炸2只
处理方法及维修过程:拆掉主电容和K40T120后通电检测,更换两只A3120后,波形正常,更换四只主电容,两只K40T120,装机前测量了一下均压电阻,150K的电阻值现在是0,断路,更换两只电阻。装机后V相电压不平衡,原因为元件是假冒的,更换两只正品元件后,通电开关跳闸,经测量W相和U相各烧坏一只K40T120,后来随便量的,有片K40T120的门级有个贴片30欧的电阻烧坏,随即更换。为保险起见,拆掉电容和K40T120,重新测量A3120的23脚和57、58脚电压,发现有三只A3120的输入没有电压和输出波形,别的三只正常的光耦23脚电压为0.6V,另三只23脚电压为0,即无输入,经查,主板上的HCT245输出驱动波形的,怀疑是这芯片烧坏,把报废德力西变频器主板上的ACT245拆下用在这台机器上,通电后就一块A3120输入电压不对了,其他五片输入输出都正常,经仔细检查,焊接ACT245的时候弄断了一根线,焊接后电压正常,装机,带负载,运行正常!至此机器运行正常,维修结束!
疑问点:更换正品K40T120之后为什么会上电就烧坏HCT245和另两只K40T120?
本人初接触维修变频器,在这里感谢一直在技术上帮助我的各位师傅!

网友A:
楼主修变频器修多久啦

网友B:
驱动没有测好,也许本来就坏了

网友C:
楼主,变频器烧IGBT,驱动电路肯定有问题的,

楼主:
呵呵,本人菜鸟一个,摸索着开始修的

网友D:
失败是成功之母

网友E:
厉害!
我还不敢轻易维修这个!

网友F:
楼主厉害,我们变频坏了,直接交给厂家的。

网友G:
楼主不能坏一个就换一个,应该全面检查,不然还是会坏。

网友H:
那四个大电容是干吗用的啊?是整流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主电容

网友I:
原因是,IGBT为假货,特别是单管,20元以下的均是假货,我就遇到过多次了。最后换个好的就对了。由于IGBT连接高压部分且由30欧电阻连接3120,既然电阻都坏了,说明3120也短路或受损。期间可能电压过高导致破坏性的将3120前级烧毁

网友J:
维修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