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普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3-11-13):
一台日普15KW变频器,变频器不带电机三相输出正常,带电机就报功率模块故障。
 模块已经更换过,故障依旧,用示波器测驱动信号上桥三相导通电压为14V,截止电压为-9V,下桥导通电压为11.6-12V,截止电压为-9V,请问各位这电压正常不??谢谢。。。驱动IC用的是PC929,PC923

网友A:
下桥的导通电压低了,如果下桥是公用一路电源的话,那就是电源不好,不过,这也是经验之谈,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也许它电路就是那么设计的

楼主:
下桥的供电脚是14V但到929的输出就只有12.8V左右了·
 再到模块驱动侧只有11.6到12V咯··

网友B:
IGBT触发电压一般为12-18V,你所说的变频器下半桥供电现在应该是9+14=23V,这是没有问题的,楼主可以把9V电压形成的稳压二极管换成5V的,这样驱动正脉冲将达到16V以上;如果有驱动对管的话,我感觉驱动管现在是工作在放大区,而不是在饱和区,不然不应该会有这么大的电压降!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你..我再找找···

楼主:
回复 楼主:
朋友,接下来我该如何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