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4):
   做集成系统的工程师都知道,通常一个电气柜的空间有限必须对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调整。这就必须会涉及到柜内电气连接的分布设计及其安装需注意的细节。

   接线端子排的布设原则:布设元器件一般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1、端子排在整个板面上应分布均匀、疏密一致。
   2、接线端子不要占满板面,注意板边四周要留有一定空隙,空隙大小根据印制电路板的大小及固定方式决定。
   3、在通常条件下,所有的接线端子元器件均应布置在印制电路板的同一面上,只有在顶层元器件过密时,才能将一些高度有限并且发热基小的元器件,如贴片电阻、贴片电容、贴片IC等放在底层。
   4、端子的布设不能上下交叉。相邻的两个元器件之间要保持一定间距,间距不得过小以免碰接。
   5、接线端子在保证电气性能的前提下,元器件应放置在栅格上且相互平行或垂直排列,以求整齐、美观,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元器件重叠;元器件排列要紧凑,输入和输出元器件尽量远离。
   6、接线端子的安装高度要尽量低,一般元器件体和引线离开板面不要超过Smm,过高则承受振动和冲击的稳定性变差,容易倒伏或与相邻元器件碰接。
   7、根据印制电路板大电流接线端子在整机中的安装位置及状态确定元器件的轴线方向。规则排列的元器件,应该使体积较大的元器件的轴线方向在整机中处于竖立状态,这样可以提高元器件在印制电路板上固定的稳定性。

   考虑接线端子排整体的美观性等,产品的成功与否,一是要注重接线端子内在质量,二是兼顾接线端子整体的美观,两者都较完美才能认为该产品是成功的。

网友A:
电气柜的接线端子怎么跟贴片电阻、电容扯上关系了?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有什么关系

网友C:
看了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