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4):
1,控制板保护系统不灵敏,当设备出现过流时保护系统不动作,或滞后一段时间才动作,使电流成倍增长,直接造成炸空开的现象。
2,整流回路阻容保护电容失效或者容量不够,电阻断线。使换相过电压过高击穿可控硅,有可能是多只击穿造成相间短路,保护系统再迟钝,使空开烧炸 。
3,进相电感L圈数少,或者电力变压器的短路阻抗低 ,这样在整流换相期间瞬间电流过大而损坏可控硅,同样引起炸空开的现象。
 综述:以上情况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保护系统迟缓不灵敏,造成空开炸毁,另一点就是进相电感线圈少会造成经常烧KP的主要因素。

网友A:
为什么后面有个1688的地址

网友B:
整流换相期瞬间电流过大损坏可控硅,同样引起炸空开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炼钢厂用的中频电炉。

网友D:
明显是保护做的不好么!最起码快速熔断器选的不合适!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