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4):
手头上一个FX3U-80MT , 现在扩展了一个定位模块FX2N-1PG(在FX3U的右侧的接线电缆), 现在想扩展一个以太网模块FX3U-ENET-L, 看说明书好像也是装在PLC的右侧电缆那块, 这个和原来的FX2N-1PG不冲突否?或者通过扩展电缆链接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A:
不冲突的,FX3U右边可以扩展多个特殊模块的。

网友B:
应该不冲突的

网友C:
假如你1PG装在PLC后面的话,1PG上面还有一个扩展口的,后面可以继续扩展模块,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你1PG装在PLC后面的话,1PG上面还有一个扩展口的,后面可以继续扩展模块,没有问题;

谢谢,已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
谢谢,已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问题
谢谢,已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冲突的,FX3U右边可以扩展多个特殊模块的。
谢谢,已买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