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4):
一台1.5KW天正变频器开机就显示P.OFF,查资料知道是电源电压低报警,可是查了各种电源都正常,最后把CPU取样下拉电阻R29电阻433取消后正常了,

网友A:
应该不是电压低的问题,这种情况我也没有遇到过

网友B:
查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C(2014-09-20):
这说明还是电路问题,我也在查这个问题,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D:
我遇过上电正常运行报此故障,查好久没查出来最后用手摸是否有IC发热,摸到CPU时此故障马上消失,加焊CPU正常

网友E:
我遇到的大部分情况都是电源部分有元器件性能不良导致供电电压不够,只要加焊更换供电电容就可以了。